楼主(2005-06-26):
我店里由于用电负荷较大,所以常“跳闸”。我想将电表增容为三相四线电表。
但我听人家说,单相电表增容为三相四线电表后,原先室内的线路都需要重新布置。
请问是不是这样的呢?

网友A:
单相换成三相
你室内的线路不改那还是用的单相啊?晕死
把你室内的线路按功率分成三份,然后用三相电啊

楼主:
谢谢各位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