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6):
本人很笨,从网上下载了电气绘图软件PCschematic电气产品数据库 ,可我却安装不了.有Did not locate any Component Database for PCschematic ELautomation system on C:\......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我在运行dbuk100后在c盘下产生一个dps_tmp文件夹,自动运行出现安装界面,点击下一步后出现select drive/path界面,在路径里不知填什么,默认是c盘,点下一步后就出现上面的提示

网友A:
需要定位到PCSELCAD文件夹。

楼主:
我选择文件夹定位到PCSELCAD后,点NEXT,出现信息Did not locate any Component Database for PCschematic ELautomation system on C:\program file\PCselcad

网友B:
在C盘装就可以了

网友C(2005-08-17):
将安装的目录名改为PCSELCAD 就可以了

网友D(2005-11-04):
楼主啊,能告诉我从哪能下载吗!?我只有6.0版的

网友E:
PCschematic电气产品数据库要用户名和秘码?

网友F(2007-01-09):
为什么我装的电气绘图软件PCschematic电气产品数据库是元气件的名字是英文的?求教各位大虾解答

网友G(2013-10-13):
回复 网友A:
怎样在这个软件上写字还请前辈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