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6):
今天做热继电器实验,让我很迷惑。原来听前辈们说实验完后整定到1.2倍额定电流即可,列如额定电流I=50A就整定到60A。但今天做实验的时候我看见前辈做实验的时候电流选择旋钮是打在50A上然后分别加1.2倍(60A),1.5倍(75)电流,请问这种做法是不是错的,我怎么感觉这么做是自相矛盾的。
还有就是热继电器的工作特性曲线是不是和综保的反时限特性曲线是一样的?整定电流就是综保的反时限特性曲线的时标?
请前辈门解答 万分感谢

楼主:
是不是顶一下就可以前置了?我自己顶一下

楼主:
继续顶 我就不信没有人回答我

楼主:
彻底丧失信心了

网友A:
因为材料问题,国产热继的保护作用不大.顶多是个心理安慰.
   做实验方法1.2倍是检验脱扣能力;1.5倍是检验过载能力.
   综保有点用.热继电器的工作特性曲线与双金的热阻特性有关.和综保的反时限特性曲线大致一样.

网友B:
这样做是对的,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应为额定值

楼主:
收到!!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