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传感器

楼主(2005-06-26):
例如我在一个房间内,身上带着该传感器的装置,而传感器的主机在房间内,当我在房间的时候,传感器收到信号,为ON的状态,当我离开房间的时候,传感器接受不到信号,为OFF的状态,
请问有这种传感器吗?大概型号是什么?价格如何?
先谢谢了.

网友A:
那是要设计电路的

网友B:
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持███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持支█████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持支█████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持支████持支█████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持支███支持支█████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
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支持支持█████持支持███████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支持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