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6):
最近看到一个网友贴出一个问题,非常有趣,故转贴此处。有兴趣的可以参与议论,并给有指导性的意见。我将非常感谢。

系统介绍如下:采用一个西门子的直流调速装置,控制两台串联的直流电机,两电机同轴传动;装置的进线电压AC830V,1500A,电机的电枢电压440V,励磁电流60A。

问题是怎样保证两台电机输出相同的转矩?因为电机参数的不同,相同的电枢电流,相同的励磁电压不能保证有相同的输出转矩,会不会发生一台电机处于电动,另外处于发电状态?

请各位专家多多指导。

提示:这是一种古老的连接方式,听专家说调试很麻烦,必须不断调整励磁电流才能保证两台电机输出近似相等的转矩,就像两匹马拉一辆车,不能让他们有一个偷懒 。

各路侠客,有什么高招?指点一二吧。期待中。

网友A:
正准备使用2个电机同轴传动哦,先
了解下

网友B:
以一台西门子的控制器的输出电流(0——10)控制另一台,在把第二台的输出信号加到第一台里(PID)

网友B:
看错题目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