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问题发表

楼主(2005-06-27):
4台电机M1--M4,前级电动机不启动时,后级电动机无法启动,既M1,电动机不启动时,M2电动机无法启动,如此类推,前级电动机停止,后级电动机也停止,如M2停止时,也停止M3—M4根据上述控制写出程序语句表还请各路英雄,纷纷投稿。

网友A:
你这有点象去年国家高级工的比赛考题,建议你在论坛上找找,题目不难,但它的程序是松下的,你有兴趣就去看看.

网友B:
后级电机运行控制中串入前级电机的运行状态信号就可以了,有什么难的?

网友B:
S7-200程序:
ORGANIZATION_BLOCK MAIN:OB1
TITLE=程序注释
BEGIN
Network 1 LD     I0.0
O      Q0.0
AN     I0.1
=      Q0.0
Network 2
LD     I0.2
O      Q0.1
AN     I0.3
A      Q0.0
=      Q0.1
Network 3
LD     I0.4
O      Q0.2
AN     I0.5
A      Q0.1
=      Q0.2
Network 4
LD     I0.6
O      Q0.3
AN     I0.7
A      Q0.2
=      Q0.3
END_ORGANIZATION_BLOCK

楼主:
要求是三菱F1系列的PLC。

网友C:
指令换下就行了撒

网友D(2005-07-27):
按3楼的大哥说的写程序就行,很简单的
我是刚毕业的学生,不怕写程序,就是刚工作感觉缺经验,论坛上提出很多问题我都不知所以然,看得云里雾里的,心里憋的慌啊,要加紧学习了

网友E:
我写的是每台电机单独有启动与停止的控制键,只是优先级不同而已
ld x0
or y0
ani x1
out y0
ld x2
or y1
ani x3
and y0
out y1
ld x4
or y2
ani x5
and y1
out y2
ld x6
or y3
ani x7
and y2
out y3

end

网友F:
还是梯形图看着方便

网友G(2007-12-28):
一个开关控制一只灯
开关按三次灯亮
再按两次开关灯就灭
但再按三次开关灯还亮
请设计一个程序

网友H(2008-08-04):
用主控
用主控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