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PID指令

楼主(2005-06-27):
请教一下,如何判断PID的自动调谐是否完成?
书上的例程好像有点奇怪?

网友A:
你可做一个自动调谐确认,完成了就输出一个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做一个自动调谐确认,完成了就输出一个信号!
不解!PID为一动态调谐过程,会有完成信号 吗?(我 在A里好像没有看到过完成信号)

网友A:
我在FX里有看过!

网友C:
请教,PID的例程序是否能用?

楼主:
自动调谐会有完成信号,不过书上的例程好像不对,取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