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7):
故障现象是这样的:0602、0603、0604分别控制工进、快进、退的电磁阀(24V、带续流二极管),手动时,快进(0602、0603同时得电),快退(0604、0603同时得电),都正常,无故障。自动时,机床快进时0602、0603同时失电(PLC的输出指示都很暗淡),机床停止进给;但如果在自动开始时,先拨下快进阀的线圈(即断开0603的输出),只给机床走工进,机床能自动加工完成,且最后快退时可以加上0603。
经检查外部电路无故障。
奇怪一:为何自动不行,手动可以?
奇怪二:为何快进不行,工进可以?
奇怪三:为何在电气隔离(继电器)的情况下,外部电路怎会影响PLC内部的?

楼主:
各位大虾帮帮忙吧

网友A:
不太可能.检查自动快进时PLC各个电源是否正常?自动时是否有别的地方动作了,导致电压下降?

楼主:
谢谢了,斑竹!
我也怀疑电源有问题,但外部电路不可能影响PLC内部的电路啊!
另外,我还怀疑PLC的输出驱动芯片(62004),但我拿不准。
我厂是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条件太简陋,不可能用换零件或电路板的方法排除故障。而且有的零件是很难买到的。

网友B:
呵呵;
很简单;
把0603的输出先接一个中间继电器,电磁阀再接到中间继电器上试一下就行了;

楼主:
谢谢了。
这样我们以前也试过了,没通过。即使接个假负载也不行。

网友B:
查一下PLC内对应0603的那个继电器是否的问题;

楼主:
谢谢你,我之前也换过了,没效果。
真是奇怪!

网友C:
1您將所有程式下載回來備份.
2.寫個別輸出 STEP去啟動個別的輸出點.
看一下您的輸出狀態,再來回覆!

國內說的"續流二級管"是啥?英文名稱是甚麼?

网友C:
若結論還是一樣!

將你的橋式整流器的電容器換掉.

楼主:
谢谢您,利昌大哥!
我也试过换其它的点了,做了两天事,又故障重现了。我也怀疑可能是电源的问题了。
另外,续流二极管的英文是:Free wheeling diode(FWD)
再次谢谢您!

网友C:
謝謝!這裡稱Free wheeling diode 為"飛輪二極體"

飛輪二極體是為了消除電感性負載在導通之瞬間所產生的逆向電動勢會造成驅動電晶體之損壞而加設!

將你的橋整換成3510,電容換換成6800u!Free wheeling diode的部分用指針式類比電表量測一下,是不是因長期使用,或是其他瑕疵!

网友C:
或是先將Free wheeling diode 先剪開來!test動作!

楼主:
太谢谢您了,利昌大哥!

网友C:
還不知成不成勒!你先是一下再說吧!

网友D(2005-08-04):
故障现象是这样的:0602、0603、0604分别控制工进、快进、退的电磁阀(24V、带续流二极管),手动时,快进(0602、0603同时得电),快退(0604、0603同时得电),都正常,无故障。自动时,机床快进时0602、0603同时失电(PLC的输出指示都很暗淡),机床停止进给;但如果在自动开始时,先拨下快进阀的线圈(即断开0603的输出),只给机床走工进,机床能自动加工完成,且最后快退时可以加上0603。
经检查外部电路无故障。
奇怪一:为何自动不行,手动可以?
奇怪二:为何快进不行,工进可以?
奇怪三:为何在电气隔离(继电器)的情况下,外部电路怎会影响PLC内部的?

哈哈?故障看不出来.为什么先拨下快进阀的线圈?
为何自动不行?如何不行
为何快进不行,你不是拨下快进阀的线圈??
外部电路怎会影响PLC内部的,影响了什么??

0602、0603同时失电(PLC的输出指示都很暗淡),不应该亮.年久内部虚接,拆下清理(注意别损坏东西)
愿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