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7):
高分断小型断路器与熔断器哪个安全性高一点?
高分断小型断路器前后还有必要加熔断器吗?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后面要加,

网友B:
可以根据使用情况确定加与不加

网友C:
没有必要加.因为标准的断路器在同一电压等级上完全可以阻断同一等级短路电流.并且使用方便.

网友D:
而且空开更加灵敏可靠,不过你要买到质量好的。在这里我还要顺便提个建议:早些年的时候市面上流行在墙壁开关和插座上带一个保险丝,据我的观察这样的产品现在仍在卖,你看到了可千万不要买。因为保险丝是电热元件,所以时间一长,基座没有不熔坏的,我是被他害惨了,非常恶心把这个东西设计出来的人。假如你买到了特耐高温的工程塑料做成的开关或者插座,那么恭喜你,雷公已经选中你做放电对象了~~

网友E:
我补充一点,现在小型短路器,DZ47已经明令淘汰,现在用NB1的了.
因为我发现很多用户没有电工常识,开关跳了还强行合上,导致线路烧毁.

网友F:
请教
楼上的大哥,NB1是什么咚咚?能否给出一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