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7):
中文数据库文件夹里有一个db2数据库文件,将它粘贴到PCSELCAD下的DATABASE文件夹里就行了.dbuk100数据库的安装,在下载数据库后,安装前一定要保证PCschematic软件的安装文件夹名是PCSELCAD(不管是DEMO还是PCschematic).运行dbuk100后产生一个dps_tmp文件夹,自动运行出现安装界面,点击下一步后出现select drive/path界面,在路径里选PCSELCAD所在的文件夹即可,点下一步即好了.其它数据库安装同上.
     数据库设置方法:运行PCSELCAD点击“设置菜单的数据库”,点击“选择数据库文件”,再选中“数据库文件(*.mdb,*.udl,*.dbf,*.db)”,然后选择下载的中文数据库(如db2),在"选择数据库导引"里,选"eldemo"点下一步.接下来需要设置中文数据库中相对应的数据区域。在区域设置页面里,如显示区域字体呈红色,可点中间最下面的双左箭头即可去掉.然后分别点EAN号再点单右箭头.下面的具体的设置请参考附件中的图形(db1~4.gif)

楼主:
昨,没人顶嘛,请多交流呀

网友A(2005-07-27):
正在找安装不成功的原因,原来如此!谢谢了!

网友B:
谢谢啦,方法是对的,已搞定了

网友C:
按楼主的设置,提示
“参数MANUFACTUR没有默认值”

网友D(2005-08-28):
运行dbuk100后产生一个dps_tmp文件夹
================================
dbuk100再哪?怎么运行?

楼主:
到亿万电器的FTP里找

楼主:
“参数MANUFACTUR没有默认值”说明你选择数据库及数据库导引里选择错了,应按以下步骤:运行PCSELCAD点击“设置菜单的数据库”,点击“选择数据库文件”,再选中“数据库文件(*.mdb,*.udl,*.dbf,*.db)”,然后选择下载的中文数据库(如db2),在"选择数据库导引"里,选"eldemo"点下一步即可

网友E(2005-10-13):
怎么没有"eldemo"这一项
我的选择数据库导引"里,怎么没有"eldemo"这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