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7):
现在小弟要控制一个13KW,额定电流为30A的直接Y启动的电动机,要求正转/反转。要求用施奈德的电机型空气开关带两个接触器。在选型时发现如果采用常规的额定电流×2的指标选择空开,似乎价格偏高。如果比照30A选择据说也行,但心里没底!请教各位高手,是不是选择这类空开时,由于它本身已经是电机型的空开,所以不需要考虑太大的冗余量了!

网友A:
这种空开叫电机保护器,我用过,带辅助触点,直接保护电动机,可以不用热继电器。选型时可按电机额定电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