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7):
我需要接受拨码盘的信号

网友A:
我想应该可以,只要将若干个输入端接成阵列方式。具体我没有试验过,你可以实验一下。

网友B:
可以,使用高速I/O口,好像不能超过20K。

网友C:
当然能啦,拨码盘输出BCD码,每字需占4个输入点,你可以接成阵列,控制COM一个字一个字来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