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7):
那位高人指点一下6SE70故障F002可能是那个硬件坏????

网友A:
过电压故障

网友B:
故障代码应该可以在手册中查到哦
不过此代码非彼代码,谁有更详细的故障代码说明上传啊!

网友C:
故障代码    F002        Pre-charging
在预充电时达不到80%的最小直流母线电压(P071 线电压x1.34)。超过3s 的最大预充电时间。

检查电源电压。
与P071 线电压相比较(在直流装置将P071 与直流母线电压相比较)。检查直流装置上的整流/回
馈单元。整流/回馈单元必须先于逆变器投入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