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7):
我单位锅炉房有两台锅炉给水泵,型号完全一样,额定功率45KW,额定电流83.9A,其中一台接变频器(变频器是ABB的ACS60100603,查得泵类及风机应用下的I2NSQ=112,PN=55KW),另一台接工频电源.
     请问各位大侠, 能否通过PLC,接触器实现两台泵的不停机倒换?也就是说,当发现运转中的水泵有问题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倒泵时,可以手动进行切换,使两台泵都能实现变频运转.

网友A:
简单!但是对变频器有害的!

网友B:
我也觉得不是做梦。是可行。但是并不简单。需要转换技巧。方法如下:

针对变频器的输出侧有如下的转换步骤:
1.转换开始,封锁变频器输出;
2.切断两个正在运行的电机的主接触器触点,使电机与各自的电源脱离,然后将变频器的输出闭合接通另一台旋转着的电机;
3.捕捉再启动方式启动变频器,并打开封锁。使新的电机运行于工作点状态。

网友C:
可以用PLC编程,切换时先停止变频器,当降到某一频率时,接触器动作,然后让变频器启动,注意这时要用转速跟踪启动,否则会报故障而停机.

网友D:
1.转换开始,封锁变频器输出.
请问kdrjl:如何封锁变频器输出,是不是在变频器输出侧加装接触器,但变频器一般不允许在输出侧在接一个接触器,如果要接需要注意那些问题。

网友E:
不是每个变频都能封锁,但我知,安川的有基极封锁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是每个变频都能封锁,但我知,安川的有基极封锁功能。
不应该。表现的形式也许不一样,但封锁信号的性质是一样的。比如,西门子喜欢称其为“使能信号”或者用OFF2---自由停车信号也可。但一定要确认是封锁调节器的信号。否则切断变频器的输出电源是危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转换开始,封锁变频器输出.
请问kdrjl:如何封锁变频器输出,是不是在变频器输出侧加装接触器,但变频器一般不允许在输出侧在接一个接触器,如果要接需要注意那些问题。

一拖多情况,比如顶楼的情况,就必须要在变频器的输出加接触器,否则无法实现两台电机的转换(运转状态)。

运行中转换的要点是,在切断变频器输出接触器触点以前,必须先封锁变频器的调节器输出,使变频器停止向电机供电。这是最关键的要点。然后,根据切换的逻辑顺序,完成两台电机的电源供电关系转换。最后,要求变频器必须要有“捕捉再启动”的功能,并用此功能启动一台高速运转着的电机。使其按照变频器的要求运行。

网友F:
我理解”封锁变频器的调节器输出“对大多数变频器来说,即是”运行信号“或”使能信号“,那么”捕捉再启动“功能,是怎么回事?
      没用过西门子变频器,不知道其说明书是如何描述的?

网友D:
谢谢, kdrjl的回答。

网友B:
关于“捕捉再启动”的功能,原文转载手册的说明,自己体会。不解释。其实就是针对正在旋转的电机,追踪该旋转频率,并启动,然后迅速调节到给定的频率下运行,实现无缝切换的国度控制。这个功能,我看了一下,几乎所有的变频器(进口品牌)都具备。国产的变频器也不会都没有的。

网友F:
用PLC和变频器实现石油气压缩机的自动控制(转载)
谢谢回复!在其它网站上找到了一篇论文,转贴此处,也许对初学者有参考价值。
李云华先生,山东滨化集团有限公司设计院工程师;张涛先生,中海沥青公司(山东滨州)储运车间主任;王坤女士,山东滨化集团公司设计院助理工程师。

  关键词:石油气压缩机 PLC 变频器 PID A/D

    山东滨化集团有限公司有2台石油气压缩机,单机额定功率75kW,一开一备运行方式,而在实际生产中只需大约45kW输出功率。压缩机在低于额定工况下运转,负载率较低,而且其风压与流量大小要靠手动阀调节,操作困难,也浪费大量电能。为此,考虑采用变频调速技术进行改造,用PLC实现自动调节和各种控制功能。运行实践证明,该方案稳定可靠,经济效果明显。

  一 工艺要求

    (1)正常生产过程中,2台压缩机应至少有1台运行,即使在相互切换时,也不允许发生两台机器全部停止的现象。
    (2)保持压缩机出口压力在预定值上。
    (3)能实现对压缩机运行状态进行分析,以实现预测性检修。

  二 系统控制原理

    (1)工艺专业设定压缩机管网正常出口压力为P1,而现场实际测定压力为P2,根据ΔP(=P2-P1)值大小由PLC内PID功能模块进行PID运算,控制变频器来改变电动机转速,达到所要求的压力。当ΔP>0时,现场压力偏高,则提高变频器输出频率,使电动机转速加快,提高实际风压;当ΔP<0时,现场压力偏低,则使转速降低,ΔP减小。这样不断调整,使ΔP趋于0,现场实际压力在设定压力附近波动,保证压力稳定。系统结构如图1。

    (2)压缩机长期运行,造成各部件间隙变大,这样引起的振动会越来越大,容易造成压缩机各部件的损坏。由PLC对现场振动情况进行判断分析,可提前对压缩机进行计划性维护保养,这样可大大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提高设备运行可靠性,减少设备故障引起的非计划性停车。

  三 设计方案

    该方案主要由1台Siemens ECO1-7500/3变频器、1台S7-200型PLC(CPU215/216,配套EM235扩展模块)以及接触器、操作按钮、1台现场压力变送器和2台振动测量装置(振动变送器)组成,用PLC实现压缩机出口压力单回路闭环PID控制以及压缩机起动、停止、切换、故障处理等各种电气控制功能,由振动变送器对压缩机状态进行监控分析,以实现预测性维护维修。主回路如图2。

    (1)PID运算功能的实现
    S7-200系列中CPU215/216具有32位浮点运算指令和内置PID调节运算指令等特殊功能。使用时,只需在PLC内存中填写1张PID控制参数表(见下表),再执行指令:PID TABLE, LOOP,即可完成PID运算。其中操作数TABLE使用变量存储器VBx,用来指明控制环的起始地址;操作数LOOP是控制环号(常数,0~7)。编号为2、4、5、6、7的参数固定不变,可在PLC主程序中设定;编号为1、3、8、9的参数具有实时性,须在调用PID指令时填入。

    由于S7-200输入和输出为开关量,而变频器、压力变送器和振动变送器的信号为模拟量,因此EM235模块要实现D/A转换。一个EM235模块可同时扩展3路模拟量输入通道(接1路压力信号,2路振动信号)和1路模拟量输出通道(接至变频器)。
    (2)起动
    M1和M2各有两种起动方式,可通过转换开关选择变频/工频起动方式。
    (3)运行
    正常情况下,电动机M1处于变频调速状态,电动机M2处于停机备用状态。现场压力变送器检测管网出口压力(4~20mA模拟量信号),并与预定值相比较,经PLC内部专用PID指令进行运算,得到变频器所需频率信号,自动调节电动机转速,达到所需管网压力。
    (4)停止
    按下“停止按钮”,PLC控制所有接触器断开,变频器停止工作。
    (5)切换
    当需从电动机M1切换到M2时,接触器KM2断开,KM1闭合,此时电动机M1工作在工频下,在变频器完全停止后,KM4闭合,变频器重新起动,电动机M2在变频器驱动下起动;完全起动后,KM1断开,电动机M1停止,切换操作结束。电动机M2切换到M1过程类似。
    (6)报警及故障自诊断
    通过PLC内部程序设定报警及联锁保护,一旦出现故障立即停止相应操作并报警。对于故障自诊断功能,考虑到成本问题,未设计上位机,只设置相应故障代码,通过4位数码管显示,使维修人员可根据故障信息方便查找到故障点。如:(a)压缩机油压低、水压低等故障信号,可由现场防爆电接点压力表测得,直接送至PLC,由PLC控制实现声光报警和延时停车;(b)增设现场振动传感器,并将信号送至PLC,对压缩机运行状况进行显示和诊断。

  四 几点体会和设计中应注意的问题

    (1)采用变频控制后,实现了压缩机的软起动,减小了起动电流对电网的冲击;节电效果明显,1年内可回收全部投资。
    (2)采用PLC后,组成闭环自控系统,实现自动调节,运行更加稳定可靠。
    (3)变频器、PLC、接触器等可安装在一台控制柜内,可就地或远控操作,方式简单灵活。
    (4)系统可扩展性较好。若有多台压缩机在变频/工频供电方式下运行时,只需将增加信息或信号引至PLC,即可实现整个系统的自动控制;若生产需要,本系统也可方便接入DCS或上位机,建立人机界面的监控系统等。
    (5)预测性维护检修可大大延长压缩机使用寿命,提高可靠性,减少停车损失,降低运行费用。
    (6)PLC控制电动机在变频/工频供电方式下切换时,须保证各接触器闭合和断开顺序以及足够的延时,以防止电动机绕组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加载到变频器的输出逆变桥上,造成损坏。
    (7)PLC须实现KM2和KM4间的互锁,以防止2台电动机同时变频起动,使变频器因过载而损坏。
    (8)因2台电动机会在短时间内分别在工频和变频下同时运行,故变频控制柜的总电源开关需按2台电动机负载量考虑。

网友G:
我想问一下电机M1在向工频切换时,有没有作变频输出与电网电源相位矫正处理,如果它们之间存在相位差,将引起比直接起动还大的冲击电流,这对电网与电机多有不小的损害

网友B:
TO HUYIE:你不是总想要这种一拖二的结构图吗?结果自己找着了,并贴了出来。很好。我实在懒得画,你能贴出来,省了我的事。谢谢。加钻鼓励了。

其实,你转贴的那个论文的笔者,还是为了图省事,采用了PLC。如果采用装置内部的PID控制器,可能需要多走些脑子,多费点事。也能实现这种控制转换。加个PLC就多加些成本。也无所谓。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想问一下电机M1在向工频切换时,有没有作变频输出与电网电源相位矫正处理,如果它们之间存在相位差,将引起比直接起动还大的冲击电流,这对电网与电机多有不小的损害
关于你所说的问题,可能确实存在,其他网站上也对此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有的说可以,有的说需加监相器,检测相位相同时再切入工频。不过,我都没试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采用装置内部的PID控制器,可能需要多走些脑子,多费点事。也能实现这种控制转换。
   不太明白,需要想想!
   多谢您的“钻石”!   呵呵。

网友B:
TO lgp_98 :
你在说什么?相位?危言耸听。我在工控的论坛里看到了不少的这种帖子,说的邪乎,可是却没有人解释他,并提出解决方案的原理说明。并不是因为这种转换存在有相位差问题,就不能去转换了。照转不误。这种转换的应用实例大量的应用。为什么呢?因为,通过合理的转换技巧,转换过程都可以做到平滑的过渡。“捕捉再启动”功能(其他的品牌说法各异,但功能都是一样的),就是在滑行运转的电机中捕捉它的运行频率,然后迅速的跟踪启动,使电机很快达到给定频率的调节。当然,捕捉再启动也是有技巧和经验的。控制不当,捕捉过程会发生捕捉再启动失败,会造成过电流故障。需要正确的参数设置和经验调试设置。

网友B:
M1切投工频。所谓相位说其实一点都不神秘。根本用不着害怕,通过合理的逻辑延时开关动作,可以消除投工频的过电流现象。
技术关键:在对M1“断电”以后,利用M1的滑行过程通过变频器的直流母线通道放电,去磁,这一延时不要太长,然后断开放电回路,投入工频。OK。

网友H(2005-11-28):
求助∶  在锅炉运行中带经济负荷 给水泵的倒换(液力偶合器调节的)

网友H:
求助∶锅炉运行中给水泵的倒换具体步骤?
锅炉型号∶SG420—13.7/540—M761
给水泵是液力偶合器调节的

网友I(2006-05-02):
我不熟悉ABB的变频器,我知道台达的可以切换多台电机。你仔细看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