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8):
2.基本要求:
   (1)要求使用面向对象和结构化程序设计的编程思路。
   (2)能调节显示器上数字的行走速度。
 三、设计方法和基本原理:
   1.问题描述:
(1)P1.0接开关k1,当P1.0=1时启动调速器。把P1.0置0后关闭调速器。
(2)P1.1接开关k2,当P1.1=1时为增速,P1.1=0时为减速。
(3)调速器开始启动时在led显示器上显示正常秒级速度的行走数字(从数字1开始,在最低位显示),当接收到外部负脉冲时判断增速还是减速,并在原速度的基础上增或减2倍。
2.涉及到的硬件:
    开关、led显示器、外部中断

楼主:
哥们不会就拉倒,别在这装大蛆,我只是想试试有人会做一个简单程序吗?
放了这么多天的程序没人做,看来单片机这行业真缺人才呀,我得再这方面发展,希望有心的朋友考虑考虑。

网友A:
哈哈,有人帮你做这些东西才怪

网友B:
出钱我就做。

网友C:
问题都没说清楚:
1》因为K2开或关(不管那种状态)把程序设计成连续加减会不停的加速或减速!点动加减会造成按下加放开减而无效
2》调速器是一个用模拟信号控制还是用数字信号控制的整体?或干脆用同步脉冲控制的可控硅?
3》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4》“收到负脉冲”那里收到?由什么产生?
硬件都不完善还想叫别人设计软件?

网友D:
单片机真的缺人才吗?
我想转这行

网友C:
人才不缺,愿回帖的没几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放了这么多天的程序没人做,看来单片机这行业真缺人才呀,我得再这方面发展,希望有心的朋友考虑考虑。

这个题太难了,估计没几个会做,还是等楼主来填补行业的人才空缺吧

网友C:
课题不难,要把K2按下加放开减该为K2按下加(放开不变),K3按下减(放开不变)才能实用但本人不愿多花脑筋,就把以前的一个制作发给你吧,P1.0同步信号,低电平有效,P1.1复位外部同步信号,P1.2加速P1.3减速(低电瓶有效),P1.7触发脉冲信号输出

    ljmp nain
    NOP
      mov r1,#0dah
      nop
      reti
      nop
      nop
      nop
      clr p1.7
      clr tr0
      mov th1,#0f6h
      mov tl1,#0ffh
      nop
      setb tr1
      nop
      reti
      nop
      setb p1.7
      nop
      clr tr1
      nop
      reti
      nop
      nop
nain: mov r3,#0
       nop
      clr p1.1
     nop
      setb p1.7
      nop
     setb it0
      nop
     setb ex0
     nop
     setb et1
     nop
     setb et0
     nop
     setb ea
     nop
     mov tmod,#11h
     nop
     mov r0,#0ffh
     nop
     mov r1,#0dfh
     nop
lookf: jb p1.0,$
     nop
      mov tl0,r0
     nop
      mov th0,r1
      nop
     setb tr0
     nop
     setb p1.1
     nop
     clr p1.1
     nop
     jb p1.2,av
     nop
     inc r3
     nop
     cjne r3,#2h,lookf
     nop
     mov r3,#0
     nop
     dec r0
     nop
     cjne r0,#0ffh,lookf
     nop
    cjne r1,#0dfh,r1dec
       nop
       mov r0,#0ffh
       nop
       ljmp lookf
     nop
r1dec: dec r1
     nop
     ljmp lookf
     nop
av:    jb p1.3,lookf
        nop
     inc r3
     nop
     cjne r3,#2h,lookf
     nop
     mov r3,#0
     nop
      cjne r1,#0ffh,noma
     nop
     cjne r0,#0ffh,noma
      nop
      ljmp lookf
      nop
noma:    inc r0
     nop
     cjne r0,#0,lookf
     nop
r1a:   cjne r1,#0ffh,r1inc
       nop
       ljmp lookf
     nop
r1inc:       inc r1
     nop
     ljmp lookf
     nop
rav:   dec r0
      nop
     ljmp lookf
     nop
     nop
     ljmp lookf
     n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