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单片机的区别?

楼主(2005-06-28):
求助,一直搞单片机开发。突然有任务要搞PLC,一时接受不了。请问大家最简单的问题,用PLC控制器,输入输出是怎么结决的。如:键盘,显示(能用数码管吗),处理信号好像是12V的。内部编程用梯形图怎么实现数据存储?
谢谢啦!!
哪位大哥有一些资料,发给我呀!!感激不尽!!
dkzdy@163.com

网友A:
这样的PLC您合用吗? 来自台湾:          4组继电器 7A / 250VAC,                      4组TTL输出0.35A / 12V ,            4组 D/ I,                                                两组调相(调光)40W以下,              适合酒店别墅等各种房控控制,          可单机可联机,可集控可分控,可扩充
我发誓我只做最便宜又好用的PLC,
                 http://www.dd-touch.com/cp_detail.php?id=21227&nowmenuid=7587&cpath=5076:&catid=0

网友A:
[原创]
这样的PLC您合用吗? 来自台湾:          4组继电器 7A / 250VAC,                      4组TTL输出0.35A / 12V ,            4组 D/ I,                                                两组调相(调光)40W以下,              适合酒店别墅等各种房控控制,          可单机可联机,可集控可分控,可扩充
我发誓我只做最便宜又好用的PLC,
                 http://www.dd-touch.com/cp_detail.php?id=21227&nowmenuid=7587&cpath=5076:&catid=0

网友B:
PLC资料多不多啊

网友C:
龙华有什么好玩的呀

网友C:
你既然了解了是写单片机的,那你应该对PLC了解了,只不过编程语言不同

网友D:
PLC就是一台傻瓜电脑。输入是它的感觉器官,输出是它的手脚。比如永宏的PLC,开关量输入信号要求是24V,模拟量输入信号可以是电压型(0至10v;-10v至+10v;0至5v;-5v至+5v)或者是电流型(0至10ma;-10ma至+10ma;0至20ma;-20ma至+20ma),您编好程序,他就反反复复的扫描输入信号和您的程序并执行输出。输出端里面相当一个触点,必须提供电源构成输出回路,控制继电器等。
     永宏可以用十个输入点外接10键键盘构成一个数字键盘;还可以用4个输入加4个输出外接一个16键键盘构成多功能键盘;;也可以用8个输入加N个输出外接一个8XN键键盘构成多功能键盘,或者用4个输入加4个(或8个)输出外接一个4组(或8组)指拨开关构成设定输入。输出方面永宏有专用7段/16段数码显示模块,连接市售7段数码显示或16段米字形式码显示,用于显示数字或英文。
     永宏的指令集十分丰富,内存也很大,足够您进行数据的处理和输入输出。通信口也很丰富,有232、485、USB、以太网等多种接口、通信速度可以达到920K。进行数控处理的能力也很强。
     欢迎您使用国产(包括台湾)小型PLC之第一品牌。13年的应用史,行业领军企业,货欧洲TUV机构的EMC和LVD质量认证,行销五大洲。价格上也极具竞争优势。
     欢迎到我公司网站www.jingrunhe.com.cn下载最新编程软件和全部技术资料及价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