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8):
目前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去直接用PLC控制变频器谁能说说吗?

网友A:
1.用端子的,跟开关控制变频器一样,无非就把开关换成plc输出
2.利用通讯口,发参数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另外加一种模拟量控制方式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哈哈;
用PLC只是控制变频器的运行及频率,不控制变频器的电源;
需正/反转的话需要PLC上的2个输出点;
频率如用多段速功能的话,直接使用输出点就行了;
如果是无级调速且要用PLC控制的话,只能用DA的模拟量输出模块控制,或用通讯指令;

楼主:
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才能 驱动变频器我们是直接用PLC去拖变频器F540控制口的PLC的程序要怎么编写呢 ?

网友B:
PLC不是拖动变频器,只是控制变频器的多功能端子,实际上是用变频器自己控制自己。
实在不行多看看变频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