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8):
那位大侠有FM350-1技术模块的plc编程资料!我想知道陶瓷活塞干的绝对编码器把信号输入计数模块后,计数模块怎样处理这个信号,在s7300中我们又该怎样编程!谢谢!

网友A(2005-08-04):
同样关心这个问题。

网友B(2005-10-24):
十万火急:各位大虾,谁有fm350的使用手册,最好是中文版!!!!

网友C:
绝对编码器?????
FM350-1 只能接增量编码器的!手册西门子网站上都有,中文版的好像没有哦!
如何接线:首先模块是需要24V电源的,最好与CPU使用同一个电源。根据编码器供电类
              型(24V、5V)进行跳线,将编码器的VCC,0V,A,B接至模块相应的口上。
如何编程:首先必须安装FM350-1 SETUP补丁包,安装完毕后在STEP7中EXAMPLE中有
              例子的,可以对照看一下。

网友D(2005-11-25):
我这有,是买fm350
带的光盘,是英文说明

网友E:
4楼说得非常明白

网友F(2006-05-06):
请问选择5V编码器后 FM350-1怎样接线(编码器没有/A,/B,只有A,B信号)

网友G(2006-09-18):
要是有中文手册就好了,第一次用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H(2011-02-13):
如果想要中文说明书可以留下邮箱,希望能帮到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