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940 如何报警

楼主(2005-06-28):
请教:F940 如何报警
       用输入点X5来报警,X5ON时弹出报警画面.

网友A(2005-09-03):
我也想知道呀,怎么没人回答呀

网友B:
SWOPC-FXPU/WIN-CL软件中!
选取菜单“显示”->“报警”对话框,
起始位元件选择X5,报警点数为1,通知选择切换画面,画面序号为发生报警时你想跳去的画面.
试试看看!

网友A:
我试过,没有用,是不是PLC本身还要做些设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