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8):
用星三角起动的话,起动电流有多大?

国产哪家的变频可以做到,软起也行,电压是380V

网友A:
用温州曙光起动设备有限公司的可以.上次我公司也有用过.价格嘛,也是很便宜的.

网友B:
使用软启动器吧!

网友C:
国产的变频器就不要想了,软起有。星三角起动的电流可能是直起的1/3到2/3

楼主:
曙光起动能做到550KW软起吗????????

网友D:
国产好多家都能做到。

网友E:
550千瓦的电机能用星三角嘛,恐怕不行吧!!!
应该用自藕变压器启动的吧

网友F:
应该用软起动

楼主:
怎么回事,这么大的电机起动时的电流才1100A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D:
常用三百八电机,一个千瓦两安培。电工口诀。

楼主:
这个我知道,但是起动电流这么小,也只在额定电流,好像不大可能吧,

网友G:
550kw的电机应该是高压电机吧!要是380v的电机的绝缘能行吗?电机的个头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