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8):
觉得很奇怪。我们厂工作量比以往少很多。可电费切比以住多得多啊。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有那位朋友能帮帮忙呢。为什么会这样子

网友A:
1、电费涨价
2、电表坏拉
3、电业局算错拉
4、有人偷电
5、还没想出来

楼主:
电费没有涨。电表也换了好几次。是我们自已拉的电接到别人的变压器。如果是偷电要怎么办呢

网友B:
有无功补偿吗

楼主:
楼上的什么意思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觉得很奇怪。我们厂工作量比以往少很多。可电费切比以住多得多啊。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有那位朋友能帮帮忙呢。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觉得不可能,肯定设备多得多了

网友D:
现在有的单位是峰谷分时计价,如峰时用电多了,电价自然高了。

网友E:
估计是你们 管电的人 偷电。

网友F:
你先看看你们都有哪些用电设备,会不会有什么地方漏电呀?
还有有没有无功补尝装置?如果感性设备多而没有无功补尝的话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G:
楼上的,什么是无功补尝。感性设备。又是什么呢?

网友H:
感性设备顾名思义就是电感性设备

网友I:
漏电或偷电

网友J:
电表调校器可控制电表倒转及正转(液晶显示无效),电子表不需接表前线靠近表5厘米内就可以,严禁用与盗电,只限电工校表使用,否则后果自负。QQ512399225

网友K:
查一查功率因素高低,变压器的负载率如何,过低的话,变压器的铜损和铁损较高,电费不高才怪

网友L:
看一下你的无功补偿设备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