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接。接触器

楼主(2005-06-28):
我们厂里的一部切石头的大切机。那些都是用接触来控制的。我把电控箱。打开来看。里面都是密密码码的线。看了就头疼。就是里面出了故障我都修不来。

这部切机的原理是这样。有 上下左右前后。  当切机走的时候碰到一个叫行程开关的它就会自动降下刀。然后返回过去。

请问要学会接那些接触要怎么办呢。要看什么书呢。

网友A:
继电保护之类的书应该可以吧 翻几个带继电器控制的电路保护原理图 慢慢分析分析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C:
以前我有接触过大切机,你有兴趣发邮件给我吧!

网友D:
拆掉原来的线路找电路图重新接1边。以后你就再也不用头痛了

楼主:
可惜没有电路图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很简单的。
那好啊。以后不懂的就请教你。真是谢谢你啊

网友E:
自己设计一下,不是很难,以前的线全拆了,不要,头就不痛了

网友F:
这要看你的基础知识了。只是一般化,很简单。

网友G:
不会吧。楼上的。这种还简单啊。能不能拜你为师啊。你QQ号多少啊可以告诉 我一下吗

网友H:
我也接触过一些大切机,但每台机的电路不竟相同的,你的大切机要是有电路图的话,应该是好修的.

网友I(2005-08-16):
你看一下电机控制电路中的铣床电路

网友J:
好象这个是很简单呀-_-!
电路图看吧
或者理个程序出来

网友K:
其实这也没什么难的你要分清楚那个控制那个方向的,像这种情况千万不能着急,头脑一定要清晰。如果有时间的话最好你自己画个图重接这样为你以后的修理方便呀!

网友L:
兄弟,什么时候加入电工队伍的呀

网友M:
正反转加行程开关,可能还有限位开关,有电路图就应该很简单.

网友N:
用万用表很快就可以弄清楚各个回路

网友O:
应该不难!看看各位置动作先后!在看看用那个接触器控制!有图纸更好!

网友P:
不难,只要你懂得接触器控制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方式的话,然后你把这些左右上下前后分开来看也就很简单的了,至于行程问题,其目的就是限位,总的来说不复杂!
如果是回路中有降压、降速等控制方式的话,那就有点复杂了!
当然、如果你如果并没有把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闭锁+限位方式搞懂的话,那就不好说了,对你来说那也就的确有点难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M:
正反转加行程开关,可能还有限位开关,有电路图就应该很简单.

行程开关就是限位开关!

网友Q:
呵呵。努力吧兄弟。去看基础知识吧

网友R:
是几个接触器啊?应该是电机正反转原理吧~

网友S:
应该是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