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8):
请问主plc与下端通过RS485接口进行通讯时,应该如何接线,下面的两种有何不同?是否需要在最后面加上一个电阻?

网友A:
接线1值得怀疑,主机有这么多串口吗?

网友B:
485的正确接线方式位2。  最左端接1个中断电阻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楼主:
我画的只是一个示意图,可能是让2楼的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图1把四台从机的接口并联在一起,再接到主机上,而图2是把四台逐个连接起来,最后一台再接到主机。我单从电路的角度来考虑,怎么看怎么觉得他们没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C(2005-08-13):
方式2,
没记错的话最多8台

网友D:
第二种方式,它是串连结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