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校验

楼主(2005-06-29):
谁用S7-200的PLC写过求算CRC校验码的程序.兄弟很想请教.

网友A:
应该不难吧。我写过B&R的。

网友B:
根据CRC的算法,用移位来计算,要设置初始值,好象是A001。

网友C(2005-08-30):
用查表法简单点

网友D:
我用FX做过,  参考台达变频器说明书关于modbus的C程序.

QQ:165710734

网友E:
150个字节以内就可以搞定,你看看西门子自己的那个CRC,也就是150个字节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