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9):
1匹的空调等于几千瓦 啊
请各位高手指教啊

网友A:
一般来说,1匹的制冷量大致为2000大卡,换算成国际单位应乘以1.162,故1匹的制冷量应为2000大卡×1.162=2324(w),这里的w(瓦)即表示制冷量,则1.5匹的应为2000大卡×1.5×1.162=3486(w),以此类推,根据此情况,则大致能判定空调的匹数和制冷量,一般情况下,2200W一2600W都可称为1匹,4500(w)-5100(w)可称为2匹,3200W一3600W可称为1.5匹。

网友A:
1HP为0.746KW  1.5HP为1.119KW  2HP为1.492KW

楼主:
我在厂里的师傅说一匹他说等于750W,那依次类推的话,2匹就是1.5KW;3匹就是2.2KW,我不知道这样的答案室对的还是错的啊,
还有,那台式的空调和立式的空调室不室一样的啊,它的功率及其制令量是不是一样啊

网友B:
到底谁说的准呀?

网友C:
2楼的老兄说的是制冷量
3楼说的是空调机的功率(机器的额定功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HP为0.746KW  1.5HP为1.119KW  2HP为1.492KW

1HP就是1匹,3楼正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HP为0.746KW1.5HP为1.119KW2HP为1.492KW

1HP就是1匹,3楼正确。

乱讲一通;
对于电机等按功率计算时,1匹≈0.75KW;
但空调我们所说的1匹不是功率单位,指的是制冷能力;
没事到卖空调的商场去一趟,看一下1.5匹的空调铭牌上的功率标的是多少;

网友B:
开始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HP为0.746KW1.5HP为1.119KW2HP为1.492KW

 1HP就是1匹,3楼正确。

乱讲一通;
对于电机等按功率计算时,1匹≈0.75KW;
但空调我们所说的1匹不是功率单位,指的是制冷能力;
没事到卖空调的商场去一趟,看一下1.5匹的空调铭牌上的功率标的是多少;

看来确实不能乱说,首先匹在任何时候都是功率的单位(不包括布匹的匹),你所说的1.5匹的空调所标的功率是制冷量和制热量的功率,并不是耗电功率,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如下:(这是一款空调的技术指标,非本人所编)
* 1.1P冷暖电辅空调
   * 适用面积:12-21平米
   * 时尚平板外观设计,简洁大方不吸灰易清洁
   * 独特的立体进风设计,调温速度更快
   * 清晰中央显示屏,空调设定运行一目了然
   * 精确控温告别忽冷忽热,不得空调病
   * 健康多重过滤,清新自然呼吸
   * 世界知名品牌高效变频双转子压缩机,高能效保障
   * 参考适用面积(制冷/制热)㎡:12-21/13-18
   * 制冷量/制热量(KW):2.6(0.9-3.0)/3.6(0.9-4.2)********注意
   * 制冷功率/制热功率(KW):0.96(0.2-1.2)/1.28(0.2-1.65)*******注意
   * 噪音(室内/室外)dB(A):28-39/47
   * 机型尺寸(室内/室外)mm:188*745*252/260*800*555
   * 最大电流A:7.8
   * 单机除湿量(L/h):1.5
   * 电压范围:160-260V
如还有疑问,可继续讨论。

网友F:
学习中
一直不太明白这个问题

网友D:
希望有搞空调方面的专家,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G:
ok
在论坛我也不想得到什么,有这个OK就代表一切.

网友H:
一匹就等于0.8千瓦计算就是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2楼的老兄说的是制冷量
3楼说的是空调机的功率(机器的额定功率)
同意

网友J:
空调的功率1P=功耗750W=制冷量2500W,
俺做了4年的空调维修工这些基本的常识还是晓得哩~

网友K:
空调的功率以匹为单位是习惯叫法,不是国际单位.
  很多空调厂家,以匹为挡箭牌.实际制冷量与输入功率以匹换算不准.
  如:制冷量2300--2800W的空调都叫1P
     制冷量3200--3500W的空调都叫1.5P;制冷量4000--5000W的空调都叫2P.
     因此,空调的实际功率,可以按空调铭牌为准.关于制冷单位换算,转个帖子吧------

      匹、大卡和冷吨

1.匹 1匹(HP)=2500W 严格来讲是2499W,这是日本人规定的,也是根据能效比EER计算出来的.
此匹和一般说的马力完全两个概念,但这个匹就是有那个马力计算出来的.
1马力=735W,一匹的定义就是输入1马力的功率所能产生的功率大小,

这里面就有一个系数的问题,日本人规定的这个系数是3.4(日本人说这个3.4是最应该的

最小的能效比EER了)

所以 1匹=735*3.4=2499W
2.kj 和度 这两个都是能量的单位,其余几个是功率的单位
度的表示就是KWH,指的就是你家的灯泡耗了多少电量,你要记得交电费啊.
1KWH=36000kj
能量单位你最常见的是卡和千卡(cal和kcal)
1cal=4.1868j(这个最常见,初中的课本上就有的)
3.冷吨 一般用RT表示,但冷吨分三中,美国冷吨,日本冷吨和英国冷吨,
我们平时说的和最常用的都是美国冷吨,用US.RT表示,US就是美国的缩写了.
1US.RT=3516.7W
那两个中英制冷吨比较大些,是3800多吧,日本的小些.
4.大卡 设计院的人最喜欢说大卡了,有的厂家比如大金的机器铭牌上的数字表示的单位
就是大卡,我们一般见到的是W,比如KFR-25GW/Y 25表示2500的单位是W
大卡 就是Kcal/h,kcal本来是能量的单位,但除以时间就是功率的单位了
1Kcal/h(1千卡/时)=1.163W
5.BTU/h, 这是个英制单位,国内用的很少的
1BTU/h=0.293W,所以这个单位很小的
厂家中McQuay机器铭牌中有的用的是这个单位
二、空调制冷量可以用匹数(PH)或冷吨(RT)来标称,匹是功率单位,1PH=745W,如要转换成制冷量则需乘以制冷系数ε=2.8~5,计算是以大卡(KCAL/H)或瓦(W)来计算的,一般来说,1匹家用空调对应于制冷量约为2000大卡=2326W(1大卡=1Kcal/时=1.163W)。而中央空调对应的制冷系数为4~5之间。

英制冷冻吨定义 :

*英Btu,是1磅(1Lb)的水温度升高华氏1度F所需的热量为1Btu=252cal=1055.06J。

*1英制冷冻吨(1RT),则是将1吨(2000磅)32度F的水(冰的融解热为144Btu/Lb),在24小时內结成为32度F的冰时,所需要吸收的热量。

*1英制冷冻吨(1RT)=144Btu/Lb*2000/24Hr=12000Btu/hr=3024KCAL/H=3517W
公制冷冻吨定义 :

*制热量单位为Kcal,使1公斤的水,升高摄氏1度C所需的热量为1Kcal。

*公制冷冻吨(1RT)是将1000公斤(1吨)0度C的水(冰的融解热为79.63Kcal),在24小时內变为0度C的冰时,所需要吸收的热量。

*1公制冷冻吨(1RT)=79.63kcal/Kg*1000/24Hr=3318Kcal/hr=3859W

网友L:
引用 网友A:
1HP为0.746KW  1.5HP为1.119KW  2HP为1.492KW

网友M:
我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N:
我们常说的是几匹几匹一般是指的是空调的输入功率。1P=735W

网友O:
1P就是每小时用电1度。
1P=1KWh。

网友P:
"一般情况下,2200W一2600W都可称为1匹,4500(w)-5100(w)可称为2匹,3200W一3600W可称为1.5匹。"闪闪红星说的没错,匹数及对应的W数都是指输出功率即制冷量,空调的耗电量与制冷量有直接的关系,但代表制冷量的输出功率并不是耗电量的直接对照参数,例如,并不是制冷量为2500W的普通1匹空调连续工作一小时需要耗电2.5度,实际上2500W的普通1匹空调连续工作一小时消耗的电能约0.9度,而节能型空调甚至可以降至0.4度。
这是因为空调的输出功率一般是输入功率的2.6—2.9倍,而输入功率才是决定耗电量的直接因素。标示有空调输入、输出功率的铭牌通常都贴在空调机侧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空调的耗电量。市面上所能见到的“节能型”空调通常都是采用变频技术的空调,它能够通过变频器改变在不同使用状态下的输入功率,使它在一定的区间内波动,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

网友Q:
到底是哪个说的对呀?

怎么答案都不一样呢??

555555

我听谁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