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9):
一个30KW的电机,我们是按星—三角启动方式设计的,现在现场要求我们改成三角直接启动方式,我的问题是,除了要将没有用的元件卸下,重新改线外,以前三角控制运行电路的电气元器件(交流接触器,熔断器等),是否符合现在直接启动的要求,是否要再提高一个数量级?

网友A:
30kw的电机没必要了,元器件完全可以!

网友B:
要换接触器

网友C:
需要检查,原来的出线是六根线,现在是三根,电流够吗?

楼主:
就是因为现在进电机是三根线,所以不得不改为三角形直接启动,
工控论坛上我曾看到有人提到直接启动的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不过这个倍数也有说是2~3的,我也摸不准,现场电机是不带负载启动,还多多请教大家啊。

网友D:
当然要将接触器和熔断器的额定电流换大,你也可以改成变频器或者软启动呀

网友E:
完全需要 加大接触器 加大熔断器 加粗电柜上下口线路

网友F:
只要你主电路上的接触器额定电流稍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就可以 了,因为厂家设计接触器时,主触头的承受电流就是按本身的额定的电流的4-7倍设计的

网友G:
为了设备的正常运行和楼主哥们能上班舒舒服服的叹空调,建议换大!!!呵呵

网友H:
30KW的电机直接启动?过分了吧
真要这么做的话,直接把时间继电器调到0不是很好吗

网友I:
选大是必须的,星形与三角形的电流差3倍,
启动电流达到6~9倍,
最后还需注意,空开的整定问题。

网友J:
首先直接启动条件是否够(变压器容量\线路的容量\启动时造成的压降是否影响其它设备),再考虑空开的整定\接触器额定电流\热继电器整定及额定电流\导线安全载流\出线端子额定电流.

网友K:
热继电器的设定值要调大,或者启动时先短接热继电器,启动好后再投入。

网友L:
如果电机为三根线的话,要将接触器和熔断器的额定电流换大

网友M:
[讨论]
空载启动什么都不用动,最好电路改动一下,把配电桂输出线串限流器件,限流启动,再转入正常。QQ:546354

网友N(2005-08-04):
将熔断器,接触器的容量增大就行了。在电网允许的情况下,完全可以直接干。

网友O:
XLIAN说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