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9):
机电:你好
我用CX-Programmer5连线时,发现有几个输出点不能显示,如输出模块的点从101.0~101.7编程时全部用了,但连线查看时只有101.4能显示,其它的点在编程软件中找不到,是什么原因?请给予指点。(我的CPU较老了,型号为:CQM1-CPU21) 谢谢

网友A:
什么是在编程软件中找不到?啥意思?没明白啊

网友B:
你换一个低版本的软件试试看.

网友C:
1.將你的程式傳上來,大家看一下!
2.輸出模組101 CH的硬體編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將你的程式傳上來,大家看一下!
2.輸出模組101 CH的硬體編號是?
利昌机电:
这是其中的一页电器原理图及下载下来的PLC程序,但是从CX-Programmer5.0连线看,输出101.0点没有被用到,可是从电路图上看它确实与CDB接触器相连。为什么在CX-Programmer5.0打开的这个程序中会了101.0的点,请指教。谢谢

网友C:
當內部特殊繼電器253.13 ON時(STEP NO. 744) Mov 101ch 目前值到 DM58.

101.00當然有用到,你'將DM58轉為2進制就可以看到!這各程式經過修改!不是第一手原廠程序.

网友C:
您的機器所書寫的程式利用呼叫副程式的方式呼叫相映區段的程式來執行.區段已替您標註為簡體.

INPUT的狀態可以利用MOV的方式搬移到DM區域,與另一個DM區做比較,例如:
IF D58=<#900
DO...MOV ... 給誰..
.
.
ELSE

DO...MOV ... 給誰..

RET

這裡充分運用了良好的數值觀念,將IO狀態轉化為數值,比較後;對應反寫數值DM,再MOV做輸出或是其他旗標,或是作為另一個條件的參數!

這裡避免了大量的旗標與邏輯變換,能完整的縮短程式的長度!相關討論可以看一下這裡!http://www.cx-programmer.com/read.php?tid=241

位於 STEP 753 的 253.15 會去SET 200.00(開機初始化旗標內部繼電器,執行一個週期),啟動TIME 100 #210,自動復歸!我不清楚您的配置,但此時,程序開始進行!進入 SBS 1  .

网友C:
呵呵呵~~~忘了傳~~~您看一下!

楼主:
谢谢利昌机电,我又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C:
不客氣!懂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