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9):
现有step7 v5.2,  plcsim v5.2 以及INTOUCH 8.0 ,请问有什么办法在同一台PC上进行程序测试,用plc测试intouch。如何实现?

楼主:
听说是可以进行测试得,而且不用simulator。intouch 可以通过i/o server 里的TOPIC NAME连出来,在TOPIC NAME里有几个选项如下: CP NAME:用以指定接口,这个接口和SIMATIC NET里的配置工具中的ACCESS POINT相对应。可以选择PC LOCAL这样的接口。然后是VFD:这个是虚拟现场设备的名称, CONNECTION:这个是你要连接的名称。这两个在STEP组网里添加PC STATION后组一个APPLICATION后可以对其PARTERNER进行设置,但问题是如果在PC STATION里不添加连接网络设备的话是不能对PARTERNER进行设置的,那如何才能选择PC LOCAL呢?折腾了一天都搞不定,现场连接没有问题的,但是如何通过本机就可以测试呢?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啊?

楼主:
我自己也在努力中,STEP7 本机连WINCC好象比较简单,而且可以模拟调试,但是为什么连其它组态产品需要这么多的设置啊?有了答案我会告诉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