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如何去处!

楼主(2005-06-29):
我碰到一个怪事。控制电源断电后,停止指示等总是一闪一闪的。通电后,指示灯会正常点亮。现场的运行指示灯有会发亮,但是比较暗。查出是电线的干扰原因。电压为110V,控制电压为220V。不知各位知道如何处理吗?配线又不能更改。是否可以在灯上并一个高频电容来屏蔽呢?

网友A:
如果控制电源断的不是相线,
              1.将电源进线换一下.
              2.零线重复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控制电源断的不是相线,
               1.将电源进线换一下.
               2.零线重复接地.
第1条同意,第2条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