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9):
研华工控机AWS825显示器坏了,怎么办?
  现有以下想法:
  想自已找外面修电脑的维修,不能修复的可能性大不大?该种型号的工控机是否好将主机与显示器分离?

网友A:
研华属于品牌机。在各地都有代表处。武汉应该有,找他们的售后服务。我们都是这么处理的,在当地解决维修。用品牌机的好处就是这个,否则,要品牌机做甚?

楼主:
研华在武汉有办事处,已跟他们联系,最快的维修途径是更换成液晶显示器,价格4000元。还有一种途径是将显示器拆下,送北京维修,维修费约600元,修复周期较长。我想显示器应该是通用的,维修电脑的应该都能维修,只是这是一体化的,未拆过,不知道拆卸方便。我们目前用一个其他的显示器暂时代替,因安装位置等原因只能作权宜之计。

网友B:
还在保修期内的话,可以问当地的研华如何拆开,拿去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