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请教大虾,电风扇的毫电量与档位有关吗?

楼主(2005-06-29):
电风扇的毫电量与档位有关吗?
是档位大毫电大吗? 还是一样的毫电量?
我没电工经验,也不懂,请给与帮助

网友A:
当然有了,风大的耗电量大!

网友B:
转速快的耗电量大

网友C:
我想家庭用的吊扇,采用减少电感匝数的办法来减低风扇转速,,应该是耗电量与转速无关的,不论是高速还是低速,,所用的电能都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想家庭用的吊扇,采用减少电感匝数的办法来减低风扇转速,,应该是耗电量与转速无关的,不论是高速还是低速,,所用的电能都是一样的
同意

网友E:
转速快的耗电量大。

网友F:
用电流表测一下电流,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楼上的你可以试试呀

网友G:
我认为用电会减少。
电动机负荷不变,要想让电动机转速改变,就必须改变其输入功率。或是增大或减小输入电流,或是提高或降低输入电压。输入功率提高实际耗电量会随之提高,反之耗电量会随之减少。最现实的例子就是变频器。

网友H:
各位还记得 能量守恒定律 吗?
吊扇消耗的电能=吊扇输出的风能(空气的动能)+吊扇输出的热能(绕组及电线的发热量)+声能、光能...(这些可以忽略不计)
很明显,转速快,风能大,发热也在大,消耗的电能当然就大啦。
怎么除了楼主竟然还有几人不懂???

网友I:
我记得风扇是靠改变开关里面的电阻来调速的,我的问题是电阻这一块的毫电怎么计算,有人可以解答么,最好是画的草图.简单明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想家庭用的吊扇,采用减少电感匝数的办法来减低风扇转速,,应该是耗电量与转速无关的,不论是高速还是低速,,所用的电能都是一样的

对!!!!!!!!!!!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想家庭用的吊扇,采用减少电感匝数的办法来减低风扇转速,,应该是耗电量与转速无关的,不论是高速还是低速,,所用的电能都是一样的

对!!!!!!!!!!!

错,错,错!

网友K:
家庭用的吊扇,采用减少电感匝数的办法来减低风扇转速,
这一句就错了,谁教你的,真是误人子弟

网友L:
我们家里用的可以放在床上的电风扇,是改变其线圈匝数的方法调速,也就是我们用的一二三档调速,其耗电量自然是转速快的耗电大
但吊扇调速的方法有串电感调速和晶闸管调速,其耗电量应该也是转速快的耗电大

网友M(2005-08-22):
转速快不一定是耗电量大。是关于设计员对该电机的设有关,主要还是半于功率的大小,越大W数代表越耗电大.不关转速问题.

网友M:
关于风扇和电机可以跟我了QQ
113280233

网友M:
无关,相地一中80W和一台40W的电风扇,转速可以设计为相同,同时还可以比40W快,但不当表耗电量大。
QQ113280233

网友N(2010-04-18):
你那吊扇是电抗器调速的,一般有5个档位,6个抽头,一个公共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