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6-29):
我公司一台ABB ACS600变频器运行20——40分钟后跳闸,显示过流故障。检查电动机,电缆无故障,跳闸时工作电流,频率均正常,复位后能正常启动,20——40分钟后又跳闸。请高手指点。

网友A:
1.地线是否可靠?
2.现场布线是否遵照手册上的安装知道?
找干扰问题。

网友B:
是否负载过大?

楼主:
上述问题均已排除,厂家也换了几块板子,烦请指点。

楼主:
工频时正常。

网友C:
电流检测回路热稳定不好。

网友D:
检查电流互感器及模块。

网友E:
首先看下电机的转向是否正确。再检查跳闸时的电流、频率,然后工频运行一段时间看看,测下三相电流是否正常、平衡。

网友F:
不过流就跳闸???
查看故障记录,是否过流?
接线是否虚?
空开容量是否小??

网友G:
我以前也遇过这种情况,很可能你的负载过大或是最大额定电流参数项设置太小。

楼主(2005-08-18):
现在另一台变频也出现同样故障,以前我未说明的是:1、此设备以运行三年;2、它们都是由于变频接触器中相发热后出现故障的。初期是时好时坏,现在是开启20分钟后就跳。我推测是变频器内部电子元件受热损坏,引起误报,跳闸。

网友H:
各位高手,请问有没有 VLT5000 Profibus的中文资料啊的,我等着急用阿,那位大哥大姐,要是有的话,麻烦一定告知阿,多谢了

楼主:
在更换了电流互感器和模块后问题解决了,感谢各位大虾,感谢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