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29):
各位工程师:
大家好,我手头上有这样一个问题,
2根2*35的电缆直接接成二路220的好呢,还是接成三相加一零的好,
如果接同样的负荷的话,电缆发热量哪个会大呢,
负载为220插座,有20多路,请问哪种合理,如果采用三相加一零的话,零线会不会细了点,请高手过过招,在线等。

也许用一根4*35的可能好一点,可是现场只有2根2*35的我这办法可行吗,
如果可行的话,每相的电流只有原来的2\3,发热是不是解决了,还是什么我没有考虑的吗??

网友A:
如果三相负载平衡就用三相加一零的好,用三相四线零线的面积只要不小于相线的50%

网友B:
我个人认为,前者好些,你的负载是220V单相插座,不可能同时工作,三相系统很难平衡。

楼主:
我想负荷偏差不会太大,因为是生产线,所以部分大功率设备,可以平分一下负荷,
因第一种方案,线路发热,100A开关发热,不想加大线路,
所以想了第二种办法,
大家都来评评哪个好,第一种方法还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C:
道理太简单啦.搞三相四线.

网友D:
支持3楼的说法,虽然三相四线好处多多,但是在某些场合也是弊大于利的呵呵请指教

网友E:
三相四线

网友F:
如果是一根4×35的电缆,无庸置疑,肯定是三相四线好,发热小,可带更多负荷。但你现在是2根电缆,就要分2种情况。
1.如果是没有钢护铠的电缆,可选三相四线制;
2.如果是有钢护铠的电缆,如vv22等,则只能单相供电!否则电缆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