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指令怎么用啊

楼主(2005-06-29):
试用DECO指令实现喷水池的喷水控制 。第一组喷4秒 -第2组喷2秒-2组喷2秒-均停1秒-重复
这个题目怎么做啊 谁能给点提示啊
我编出来的太复杂 比普通指令编出来的还复杂

网友A:
那就看看这个
LD M9036
DECO D0 M0 K2
MPS
LD M0
AND= D2 K4
LD M1
AND= D2 K1
ORB
LD M2
AND= D2 K2
ORB
LD M3
AND= D2 K1
ORB
ANB
INCP D0
RST D2
MPP
AND>= D0 K4
RST D0
LD M9036
MPS
ANI T3
OUT T3 K10
MPP
AND T3
INCP D2
END

楼主:
m9036是干什么的啊

网友B:
特殊继电器列表[代  号 M9036]
适用机型 A系列 PLC

请选择 一般注释

=====================================================================================

代       号 M9036

名       称 常(一直为) ON状态

描       述 ON : --------------------

OFF:

详细内容

l 在顺序程序中用作应用程序和初始化的虚拟条件.
l M9036 和 M9037 状态与PLC控制开关的位置无关.在RUN状态,M9038 和M9039状态为OFF和ON(与9036 和 M9037 相同)(在STOP状态时不同); 在STOP状态, M9038 和M9039 状态为OFF;当PLC控制开关不在STOP位置时(运行状态),M9038仅产生一个扫描周期的ON而M9039仅产生一个扫描周期的OFF

可适用的PLC 所有类型 PLC.

注     释

l 因该特殊继电器(状态)只能从序列发生器读入,所以在程序中不能对它进行ON/OFF(强制)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