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30):
我要装一台机器,总功率为107kw。我要用多大变压器呢?
另外这台机器要用不用型号的导线,应该怎么选择???

网友A:
107*0.85*0.65=59.12KVA   如果你在供电局申请他们就这样给你算,0.85是考虑的功率因数、0.65是考虑的机器的效率,  用80KVA的就可以了
95MM2或者120MM2 :  如果用单芯电缆或者设备离电源不远的话就用95的,如果电源离设备远或者4芯电缆就用3*120=1*70的。

网友B:
3*120+1*7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