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30):
在过压保护中要用到一个比较电路,信号是两个直流,要求对这两个信号比较输出电压高的那个直流信号,用硬件电路做,大家帮忙啊~~~~~~~~~~谢谢大家了

楼主:
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A:
找一本书,比如什么电路锦集、什么电路几百例、什么实用电路等等之类的书,就可以随便的抄一个了。

楼主:
老大有这样的电路吗??要有给我发一个xblfh@126.com,谢谢了,急用~~~~~~~

楼主:
大部分比较电路都是输出高低电平,没有输出两个里面比较高的原直流信号

网友A:
靠,刚知道你的意图。那叫比较器?比较器就是输出的电平信号。你想要得不叫比较器,应该叫最大值检出器。最简单的是采用或门电路处理,信号有些失真,但是电路简单。复杂一点地采用模拟开关,但信号有保障。

另外,我反对要现成的电路的做法,你要动动脑筋,否则,倒霉的时候在后面。上面已经给出了提示,还不明白再说。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极值电路芯片,我做了一个小电路但有点麻烦,要是直接有这样的芯片以后就方便了,谢谢老大,有这样的芯片没啊??

网友A:
基本单元是现成的,具体的形式需要自己去搭。就像搭积木。

楼主:
难道没有取极值的芯片吗/?搭的电路实验理论是可以,但我要降低成本,否则老师那会通不过的

网友A:
告诉我,你的两个输入信号是什么性质的?0-10V?
非常的便宜,可能连5元钱都用不了呢。你老师?它是干什么吃的?这事情本应由他告诉你呀。

楼主:
直流电压,不会超过10伏的,就是变频器直流付边的过压信号,应该在5V以内,老师没说呢,郁闷,有这样的芯片,老大??

楼主:
难道没有这样的芯片??您听说过取极值的片子没?

网友A:
这东西没有买现场的,都是自己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
老大,你让他做IC?

网友A:
以下是引用yanli7234在2005-7-1 1:26:00的发言
老大,你让他做IC?
NO,我让他自己做功能块。所有的功能块,都是用基本IC组成的。厚膜电路就是这么产生的。要使自己成为一个“专用电路”制造者。这才是搞控制的极致。才可使自己进入必然王国的大门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有收获!
哈哈,HUYIE看懂了。我很高兴。没有白传,楼主没反应了。荤。

网友C:
还有一点问题:为什么C1选1u,而C2选0.01u?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点问题:为什么C1选1u,而C2选0.01u?
这回问着我了。看来刨根问底,能把人问倒。

那图里,我画了3个典型的一阶低通滤波器。由他们组成了一个最大值检出器。前面两个采用低通滤波器作为信号的输入前置电路是应该的。后面的输出级,没有必要再滤波,采用跟随器即可。

关于一阶低通滤波器的计算,自己去看书吧。我选择的参数,是从德国人的电路上抄来的。具体使用,发现其效果不错(在控制电路里的低通滤波器)。所以就照搬了。没有具体的去研究它为什么。

楼主:
谢谢老大了,呵呵,这个电路不错,我会好好学习的,另外我想了一个模拟开关CD4051加LM393组成选择电路了

网友A:
行,楼上终于露面了。能回帖,算你有良心。否则我会生气的,向你砍砖。吼吼吼。

为什么采用模拟开关的?说说你的想法。行吗?然后我会告诉你,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嘻嘻嘻。

楼主:
好的,我来的时候不多,谢谢你了老大,我用的是一个比较器进行选择信号(0 1),用CD4051进行执行,CD4051有A B C输入

楼主:
好的,我来的时候不多,谢谢你了老大,我用的是一个比较器进行选择信号(0 1),用CD4051进行执行,CD4051有A B C输入,把B C接地,把两个信号用393比较后接入A,,然后再把这两个信号接入两个输入通道,在适当的输出通道接出就可以了,具体的可以参见CD4051的PDF,谢谢了

网友A:
采用模拟开关的办法检出最大值,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是这里面也有一定的问题。就是在小信号的时候,模拟开关的导通与阻断必须可靠。否则影响信号精度。还有这种电路有点复杂化。

楼主:
有道理,谢谢老大了

楼主(2005-08-16):
呵呵,再次谢谢老大了,最近有些事没来,不好意思

楼主:
问下老大,SEMIKRON的模块用过没啊?有SKIIP2,3系列的OPTION里有L,W选项,不知道什么意思,一直没找到

网友D:
使用一个比较器(输入电流小)和一个继电器即可.

楼主:
使用一个比较器(输入电流小)和一个继电器即可.
能不能把你的电路给我发一下??xblfh@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