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30):
我在厂里发现厂里的空开老是跳,后来查出事三相不平衡所造成的啊,但是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空开带漏电保护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开带漏电保护的吧

网友C:
楼上识那位,没事聊聊msn:wwfxa@hotmail.con

网友D:
电流过大

网友E:
最好测量一下电流

网友F:
空开是 控制什么?

网友G:
肯定是几路接在一相上,负载过大而跳闸,你拆下来检查一下。

网友H:
过流了,兄弟

网友I:
检查负载和电源

网友J:
你的空开是三相4线带漏电保护的,你的负载接其中的一相,导致0线有电流,空开认为故障,所以跳开,或者三相不平衡造成0线有电流,同样结果。
解决办法,如果要用单相负载,换一个不带漏电保护的空开

网友K:
分配好三相的电流

网友L:
跳空开,就两样:过流过热,电流未超,就线小或接触不良..

网友M:
看过空开的技术数据吗??

网友N(2006-01-10):
漏电可能性大,说偏相是不正确的,可能零线接了地

网友O:
三相不均衡,肯定有一相电流过大,造成空开跳闸。

网友P:
送上后又能用就不是短路,有两种可能,一是漏电,如是控制供电回路的,那线路肯定有绝缘老化的地方二就是楼上各位说的过流了

网友Q:
跳空开的原因很多,把问题说详细点

网友R:
可能是漏电

网友S:
那样看什么空开呀,查查这种空有那些保护作用,再测一下现场的参数,有那一个不满足要求。一般是过载,不过高频干扰也要考虑。

网友T:
过流了,可以换一个大点的,

网友T:
过流了,
换个大点的,
要么合理分负载

网友U:
空开跳闸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负荷大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线路问题,比如线皮磨破,造成电机在运转过程中线对地形成回路,从而造成空开跳闸,其此就是空开本身质量问题造成频繁跳闸.

网友V:
测量一下负载的电流,如果电流在开关以下就是开关热保不行

网友W:
除他线路没问题的话,可能是空开用的太久了,建议换一个试试!!
年轻就要充实自己,
年轻吃苦不用怕.
干这行,经验就是财富.

网友X(2010-05-03):
这个柜子的零线不要接在这个空开下面,从其他地方另外拉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