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30):
请问变频器在接受的正反转指令后是如何控制电机正反转的?是改变了 IGBT的导通顺序吗?

网友A:
楼上说得对。应该是。即改变了电机的电源相序。

楼主:
但变频器内部是如何来实现这个转换的呢,控制的过程是怎样,即脉冲信号是被什么来更改顺序的?

网友B:
通用变频器的控制方式在我们的电气传动书上有介绍,你自己参考书吧!
电气传动     何建平  陆治国  主编
重庆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