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30):
请问现在吵的很凶的电表调校器能起到电表倒转的效果吗?是什么原理?

网友A:
希望你不要去买.都是骗子.如果有用,首钢一个月电费那是多少????

网友B:
其实那东东就一个比流器,只对老机械表有作用

网友C:
电表调校器可控制电表倒转及正转(液晶显示无效),电子表不需接表前线靠近表5厘米内就可以,严禁用与盗电,只限电工校表使用,否则后果自负。QQ512399225

网友C:
水能往高处流吗?人造卫星能闯慧星吗?现在不是都实现了~~~~~~~

网友D(2006-02-19):
现在到处广告的电表调校器,这种调校器对机械的确能用,需要在电表前输入线接电,能使电表正倒转,这调校器结构筒单,实际造价为20元左右,现价为200元左右。
  不懂电器的人千万不要购买。

网友E(2006-04-13):
我有电表调校器的图纸和说明。自己组装一个只要几十元。联系我   lhpphl@yahoo.com.cn

网友C(2006-06-12):
机械表在不动表和线的情况也是可以停转和慢转的

网友F:
电表调校器的图纸和说明能给我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