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30):
我是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A:
是PLC的程序吗?
如是的话找松下的PLC编程软件;

楼主:
是PLC程序,所用的PLC程序都能用松下编程软件打开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PLC程序,所用的PLC程序都能用松下编程软件打开吗?

*.fp是松下的格式,只能是松下FP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