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楼主(2005-06-30):
请问有无步进电机在不通电的状态下是外力转不了的?即很高的自锁阻力,(没有抱闸).

网友A:
据我所知,没有!!!在静止状态下可以通过驱动器的静态电流的大小进行自锁。

网友B:
你的负载有多大啊,混合式步进电机在不加电的时候有自锁,不过比加电后的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无步进电机在不通电的状态下是外力转不了的?即很高的自锁阻力,(没有抱闸).

那么是不是加了电流后可以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