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 变频器

楼主(2005-06-30):
是不是西门子的变频器直接能够实现软启动 不用外加软启动器??

西门子的变频器的控制信号是4-20mA标准信号吗?

小弟这厢有礼了!!

网友A:
变频器就是一个软启动器,且更优于软启动器.

网友B:
1、变频器有软启动的功能;
2、变频器可使用4-20mA或0~10V信号来控制频率;
或通过面板直接设定;

网友C:
楼上绝对正确答案。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就是一个软启动器,且更优于软启动器.
把变频器说的也太菜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不吝赐教

我现在刚刚来上班 什么也不不知道  很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