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看看(ABB ACS140),新人求教!

楼主(2005-06-30):
ACS 140
俩台同型号的。一台可以正常使用。另外一台开机提示FL17,使用手册说是AI模拟输入有问题。后来专家维护说变频器坏了。就换了台新的。只换变频器。控制盘没有换。今天去安装新的变频器,结果还是提示FL17。根据用户手册,先把控制盘里面的参数DL到传送装置,提示AL1,就是上传/下载参数错误。我就把这台的控制盘用到另外一台去。正常啊。而另外一台的控制盘用到这一台,还是FL17。DL时候,还是AL1。检查俩个控制盘参数。全部都是符合的。
难道这台变频器也坏了????????????????

应该怎么从处理????

网友A:
你检查一下AI模拟信号正常吗?

楼主:
正常啊。按照使用手册检查GROUD13,1301参数为0。1302没有这个设置。1303的参数63%。
还是说有别的检查AI的方法。请教。谢谢

网友A:
外部输入信号正常吗?

楼主:
外部输入信号!?
能不能说明白一点。变频器不象PLC。PLC可以编程实现工艺要求的程序。变频器不行啊。远程控制关闭了。只有LOC了。外部输入信号,电源?????电源三相都没有问题啊。也测量过了。控制盘?控制盘在开始就解析了是没有问题的!
对了。忘记说了。工艺要求里面,只是用变频器控制变频电机。24小时开机进行加药。只不过是俩台电机人手进行切换而已。实际上我是没有觉得这变频器有什么用。不过是尽自己本分而已。
能不能说明白一点外部输入信号的问题。

网友B:
交叉验证
1.从你做的验证过程来看,变频器和面板都是好的,如过不能确认只能再做一次交叉验证.
2.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种情况可能由于干扰产生.
    a.检查变频器周围有没有高频射频电路?
    b.用示波仪检查输入波形是否正常?
    c.最后检查连接排线的屏蔽是否良好?
    d.如果再不行就把工作环境详细和我描述一下!

楼主:
谢谢帮忙!
1。只能验证面板是好的。至于变频器。由于是新换的变频器。所以不敢确定是否是变频器的问题。
2。A、周围没有高频射频电路
    B、示波器检查输入波形。没必要吧。面板经过交叉验证了。电源输入波形?这个电源我用到第二台的变频器也能正常工作啊。也算是经过交叉验证吧。
    C、连接排线的屏蔽。全部都是厂家提供的绝缘线。接地方面是分开接地。屏蔽线的接地是没有问题了。至于6楼说得屏蔽是否良好。这个好像不好确定吧。当然。那些屏蔽线真的很不错。我自己都想剪俩条回去用。
    D、工作环境。刚刚安装才一个月的设备。里面灰尘都没有。
说明白点。俩台变频器(假设A B)控制俩台电机。人手切换。每台电机每天工作24小时。前段时间下雨,远程控制回路短路。造成B变频器烧毁(这是厂家来人检查后的结果)。估计也是烧模块而已。检查时候就提示FL17。后来就换了台新的变频器,还是FL17。进行数据DL。显示AL1。俩个面板之间进行参数比较。没问题。面板,电源,电机交叉验证。都没有问题。曾经想到是不是有什么反馈信号之类的。没有。就是不能确定是不是变频器的问题。因为想到是刚刚拿回来新的变频器。所以上来讨教了。

网友C:
新换的?是真的新还是假的新呢?嘻嘻嘻。通过你的交叉互换面板,说明面板是好的,装置是坏的。不会在更换时掉包了吧?ABB在中国好像没有专业维修工厂,都是授权的,这一点不像西门子。东西坏了,只好找销售商了。而销售商的售后服务参差不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