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的问题

楼主(2005-06-30):
三项漏电保护比较好理解,三项不平衡就会动作。但是两项的是电流沿火线和零线一进一出其中经过负载,如果负载感性或者容性,那么是不是就会引起电流相位差异?这样的话两个电流的向量和也是不为零的。
那位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A:
三相不平衡动作是因为其中有一相或两相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相位差是指同一相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而不是两个电流的相位差,所以它不会动作。

网友B:
同意二楼

楼主:
2位兄弟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说的是家庭用的漏电保护,只有两根线,火线零线,中间带容性负载,从火线进去的电流和从零线回来的电流之间的差值并不是0,怎么解决?

网友C:
单相电它的零线电流本来不为零,跟为线一样。

网友D:
    在单相电路中正常情况下,流经漏电开关的电流之和为零,零线与火线的电流相等,方向相反,如果流经漏电开关的电流之和大于漏电开关的动作电流,开关就会动作。同时漏电开关一般还带有过流和短路保护的功能。
   三相的原理也一样,以流经漏开关的电流之和是否大于其动作电流来判断有没有漏电。

楼主:
5楼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电流流过容性负载会产生相位偏移,那么火线和零线的和就会出现一个相位偏移引起的差,漏电保护怎么处理这个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