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程序的写法

楼主(2005-06-30):
这个程序是从本公司一台设备上download的,该PLC类型为三菱Q06H,其程序分为若干个,不知这种写法各程序是如何关联的,哪位大侠可以指点一二?另外,发现人机里的马达控制动作对应的中间变量在PLC程序里根本就找不到,不知其是如何的控制的。高人指点!

网友A:
只有一个图,看不清楚!程序当上来!

网友B:
我是个新手不要笑话我
中间变量一般是只有第一个输入量可以查的到的
这样说你能听懂吗

楼主:
不明白楼上的意思,可以说得清楚明了一点?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指点呢?我的感觉是PLC直接控制马达驱动器了,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C:
找找QPLC的使用大全你就会明白了,它的CPU分为三个部分:运动CPU,通讯CPU和PLCCPU!你所下载的是PLCCPU里的东东,所以你看不不到你人机里所控里马达的变量!你要用另一根线把运转CPU里的数据读出来!同时在PLCCPU里它充许建立多个相关或不相关系的程序!其变量如M,S,C等!需要定义不同的使用权限,如是否为三个CPU都通用,或是在PLCCPU里是否为所有程序通用!找找吧,网上有的!我觉得其思维比A要提高了好多,也智能了好多!

楼主:
楼上是高人啊!
谢谢您给我指明了方向!

网友D(2005-08-02):
图片一张,sorry,帮不了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