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30):
     请教各位专家,最近我厂有一台设备的PLC连续出现烧坏底板和模块的故障,特向各位同行及高手们请教,希望多多帮助。
   PLC系统为OMRON C200HX。两块底板分别为8槽和10槽(扩展)。第一次出现这一故障是上午开机时,不能合闸,PLC报“ERR”,检查发现8槽底板烧坏,并烧坏扩展槽上三块输出模块(一个为220V输出,两个为24V输出)。测量电压正常,换下底板和三块模块后,设备运行正常,但三天后,同一底板再次烧坏,扩展槽上另一模块烧坏。通过对电源、变压器等进行检查,未发现异常,将全部连线进行紧固后换上新底板及模块,仍能正常开机,检测各输入输出均正常。守在电箱旁开机两小时后,跳闸,扩展槽上一模块(不同于前几处)下冒烟。

实在搞不懂了,各位高手救命,这个月工资奖金不知能不能拿到手喔!!!!

网友A:
检查220V输出模块,短路或虚接地。

网友B:
如果供电的电源没有问题,你用的输入模块一般都是DC24V的,这些就算有故障,一般不会烧毁底板,所以最有可能的就是接AC220V的这块输出板,建议把这块上的输出点全部接中间继电器隔离一下,这样如果负载有短路,就是烧的话也只是烧继电器,而不会波及底板及其它I/O模块;

网友C:
同意三樓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