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30):
当然可以,我想问的是采取减压启动的必要性有多大

网友A:
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B:
看看你电网的容量,足够大当然可以,但我觉得要降压启动好点。方案自己定吧

网友C:
在农网,我看到50KW变压器,带40KW电机,手投降压启动器。数字表测电压,显示降到270多V,实际瞬间降得还会更低,害得我们的产品出问题。

网友D:
降压启动好

网友E:
通常,变压器的空闲容量在电机功率的10倍或以上时,多大的电机直接启动对电网都没什么影响。

网友F:
电机大于10千瓦的时候最好要使用降压启动,

网友G:
第一对电网的冲击比较小 ,二对电机比较好 。三 对节电有好处。

网友H:
根据电网容量,确定是否采用降压起动。

网友I:
看看你电网的容量,足够大当然可以

网友J:
最好是降压,有规定:超过7KW还是4KW建议降压启动,无论是对负载还是供电设备都好!就是说:你好!我好!大家好!

网友K:
还是选择降压启动比较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最好是降压,有规定:超过7KW还是4KW建议降压启动,无论是对负载还是供电设备都好!就是说:你好!我好!大家好!
不知你是哪里的规定?
电机不大于变压器容量20%可直接启动,而不频繁起动的规定为30%。还有不能引起电压降5%。
有降压启动当然好,但也要考虑初投资和运行成本的关系吧。

网友M:
减少对电网的冲击,保护电机

网友N:
8楼说的对:对电网的冲击比较小 ,对电机比较好,对节电有好处。

网友O:
只要电网容量足够大(大约8~10倍),我们连110KW的风机也做过直接启动

网友P:
我到朋友工作的一家公司临时帮忙见过一套台湾产的设备,40个十几个千瓦的电机并排的磨床,全部是直接启动,我想应该问题不大吧呵呵,不过延时启动当然有好处了,但是如果是带着大负载力矩直接启动就不太好了,象水泵和风机个人认为没事,请指教

网友Q:
在负载允许的情况下,降压启动最好.

网友R:
所使用的电源的容量足够大时。电机直接起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S:
最好采用星三角或补偿器降压起动

网友T(2014-07-15):
回复 网友L:
不错
考虑投资很关键

网友U:
只要你的变压器容量足够大,直接启动没问题的,全压启动转矩大,出力好。

网友T:
呵呵

要是星角启动的话角和星的接触器如何选择呢。

网友V: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启动,我以前工作的地方45KW的,外方用的配电柜都是直接启动的

网友T:
回复 网友V:
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