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30):
那位大哥知道    两相电机(380v)   怎么倒正反转呀     不要告诉我 安装电容 电子零件    电机上只有一个电容    没别的   电机接线口上    一共 6个接孔    其中2个接点容 还剩个接电   我们这师傅接了个(倒顺开关)  我听他说接倒顺开关  还要在到顺开关里接线   挺麻烦的    那位大哥有比较好的方法说说        我说的是  不仅要不麻烦 好要结实的不易坏的    呵呵

   还有  我们这有一个 2.2kw 的电动机     我要是接  电线 接多粗的呀    电表相里佩线  (一个刀闸,一漏电保护器)  佩多粗的亚     请各位哥哥们     讲解讲解  兄弟问题比较多    麻烦了   小弟这厢有理了

楼主:
没人顶   自己顶

网友A:
你说的电机应该是3项改的两项。这个偶不是很明了。这里也顺便问一下。
小的电机4平方的铜铝线都可

楼主:
你们都说不难    可难死俺了

网友B:
2.5方铜相线
到顺开关

网友C:
两相电机偶没见过
谁能告诉我

网友D:
改变一下副绕组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E:
要改电机里内部引出来线的~
去问维修电机门市部师傅!
仅用倒顺开关没有用的~~~~~

网友F:
俺不想顶,没一点实用价值!我曾经改过,电机的启动电流特大都是小,还根本没有启动力矩,你们提出更好的方案俺也不感冒!呵呵

网友G:
我来回答选线的问题:有公式的 电流(或者保护器的额定电流)=电机功率X4
                              本机 2.2KW X 4=8.8 A 就够了。一般铜线1个平方可以算作9A的
                             其实如果是合格的产品 1平方的就够了,不过考虑到发热你可以选
                             2.5平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