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6-30):
1. 在多泵系统,有些单位在某个季节系统的需求流量很小,一台泵就可满足要求这样就造成了只是一台泵运行的情况,其它泵因为长时间不运转有些已经锈住了,这样当某一天用水量突然增大时,运转到这台泵的时候变频器报故障,泵转不起来了。系统变频故障保护停机。因此系统必须有定时轮换泵的功能。
    2.无论是多泵还是单泵常见的一种情况是,用户并没有用水的,管网密封也很好,但是水泵老是以一定的频率运转保持恒压,停不下来,这样就会影响变频的节电效果,和不用变频差不多,不省电。因此系统必须有休眠和休眠唤醒功能,这样在达到压力后系统如果老是以一定的低赫兹运行,必须停下,这样在某个压差下,系统会再次启动来维持压力。这样就综合了压差供水和变频供水的优点真正实现节能。
     一般变频供水的模式应变为 多泵定时循环+休眠和休眠唤醒
    或多泵定时循环+小泵(维持小流量)
     单泵+休眠和休眠唤醒
    下面这个控制器可以实现上面的功能
    ZYG恒压供水控制器为单片机智能数字控制,四位数码管显示,采用模糊控制技术,国际标准仪表结构(开孔尺寸152mm*76mm),外形美观。并提供水位信号接口,消防信号接口,双恒压控制,小流量停机,睡眠和睡眠唤醒,定时换泵,变频故障保护,水泵无水检测,远传压力表断线保护等功能,可带四台大泵,一台小泵.输入输出全部光电隔离,可应用于生活,消防,生活消防合用等供水系统。本控制器历经现场考验,稳定运行是它的首要特点,ZYG控制器的压力控制精度高、产品质量可靠、其中无水检测功能,无须安装液位仪表,软件智能判断,特别是抗干扰性能好,在变频环境下运行很稳定,操作使用简明直观,比PLC成本低,调试更方便,一般应用只需要设置加减速时间和压力设定值压力表量程,各参数键盘数码设定可断电存储100年,具有硬件看门狗,可直接接电阻式远传压力表或4-20MA输入(若输入4-20ma可并接250欧精密电阻,需调零),具有睡眠和睡眠唤醒功能,在最低赫兹时输出可为零,避免了频繁切换泵和电机长时间在低频运行发热的情况,比一般的控制器调量程时现场调试更方便,量程直接数码设定不必调节电位器.各台泵互为备用,循环起停,特别适用于多泵循环软起动方式的恒压供水系统.虚设小泵可以实现休眠和休眠唤醒功能,
  。
  新增水泵无水检测,远传压力表断线保护,无须另外再接别的传感器,软件智能判断.

  仪表每台500元,另外加运费。欢迎联系索取资料,无诚意者勿扰!!
              联系电话:05363672460

楼主:
需要具体资料者可到下列地址下载
中国工控网www.gongkong.com  变频器---变频器论坛---自助资料库(在屏幕左边),请在里面搜索 供水控制器 可找到pdf版说明书

楼主:
zyg变频供水控制器又一典型应用:
     一宰鸭厂有两口井,但水量都不大,抽一段时间可能抽空,要求检测到一个水井无水后,停下这口井中泵,启动另一口井的泵抽,等到这个井中水抽完后,在换到另一口井。这样交替运行,自动软件检测水井无水,不用添加水位传感器,智能判断,通过修改原先软件达到了要求,通过调试,现场运行良好,解决了深井泵水位不容易检测的问题。安装调试方便。

楼主:
需要具体资料者可到下列地址下载

中国工控www.gongkong.com  变频器---变频器论坛---自助资料库(在屏幕左边),请在里面搜索 供水控制器 可找到pdf版说明书

楼主(2005-08-09):
可通过特快专递ems货到付款

网友A(2013-03-19):
供水控制器,压力控制器,微差压变送器
压力控制器  www.51yali.com 微差压变送器

网友B(2013-11-16):
专用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