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这个星期单片机课设求红绿灯硬件接线图

楼主(2005-06-30):
用AT89C2051做红绿灯交通灯硬件接线图 和 编程清单。。要2组交通灯 也就是6个灯2红2绿2黄第一组亮红灯时 第2组亮绿灯 第1组亮绿灯第2组亮红灯 黄灯2组同时亮
谢谢大家了    我的邮箱litiefeng00@163.com

网友A:
最新51单片机BASIC语言高效综合开发板/专业单双面PCB设计
最新51单片机BASIC语言高效综合开发板(也可用于汇编语言及C语言编程)/专业单双面PCB设计

  本综合开发板最大的特点是用最简单高效的BASIC语言编程,内含有可编程控制的各种实用器件的全套BASIC语言的例程(另外还附带相应.hex和.bin文件),让您不用为记忆繁琐难懂的汇编指令头痛,也不用为学习复杂的而且不能完全脱离汇编代码的C语言而焦急,只要您有小学生的智商,或者曾经学过或了解过Qbasic语言或者VB的少量编程经验,您完全不用深入了解或刻苦记忆51单片机的硬件结构和汇编指令,而只要集中精力进行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BASIC代码的流程逻辑分析和编程。当然如果您已经入门了51单片机或者已经是一个51汇编或C语言编程的高手,那么我们这款工具将可以为您在未来的某些应用设计工作中,为您节省宝贵的时间甚至节省体力及脑细胞能量消耗哦,呵呵。
  比如:作一个1秒的延时,您不用知道晶体的频率,也不用设置,您只要用51单片机的BASIC语言写一句:

  waitms 1000

  是不是很容易理解呢,wait是英语“等”的意思,ms是“毫秒”的意思,等1000个毫秒当然就是等1秒,太明白了!您见过单片机上这么简单的编程语言吗?!
  相同效果的汇编语言请大家参考:(比如晶体振荡器用12M)
  DELAY: ;延时子程序
  MOV R5,#50
  D0:MOV R6,#100
  D1:MOV R7,#100
  DJNZ R7,$
  DJNZ R6,D1
  DJNZ R5,D0
  RET ;延时子程序结束,返回到调用
  (其中十进制数#50,#100,#100还分别可以用十六进制的#32H,#64H,#64H替代)若忽略装数等语句,延时子程序从开始到结束,单片机共耗时100*100*50*2nS,既1000000uS=1秒!若加上装数等语句的耗时,延时时间大于1秒。

  学过51单片机汇编语言的人都知道相同的效果用汇编语言是多么麻烦,而且选择不同寄存器的循环参数随着选择晶体频率的不同还要根据指令占用的时钟周期进行手工分析再来计算。

  再比如:用实验板外接一个16X2的LCD液晶显示屏显示一句话:Hello!
  用51单片机的BASIC语言您只要先指定一下LCD集成电路各数据脚与51单片机哪个P口对应,然后用LCD命令直接输出就可以啦,比如接的是P1口,您只要写:

  LCD Config DB0=P1.0,DB1=P1.1,DB2=P1.2,DB3=P1.3,DB4=P1.4,DB5=P1.5,DB6=P1.6,DB7=P1.7
  LCD "Hello!"

  用51单片机的BASIC语言进行高效而又简捷的编程的例子不胜枚举,由于Basic语言非常容易理解,所以程序在编制的过程中基本上不会有错,即使有错一般只要再核对一遍就可以排错了,根本不用上目标板或仿真机一行行排错,由于这款新的51单片机的BASIC语言编译器的优秀特性,使得51系列单片机的教学在欧美、日本及东南亚新加坡等地都已经进入了小学课堂,而在中国由于技术的封闭,至目前,单片机的启蒙教学也只是大中专学校学生的事情,甚至相当一部分单片机/电子/或电脑专业的大学生经过几年专业的学习以后,到毕业时还为了做一个像样的毕业设计而头痛,这说明了什么呢……
  您想以最快的速度入门51单片机并体会到它神奇的超级魔力吗?!
  您想全面了解和学习51单片机如何控制各种外围电子元件和传感器吗?!
  您想自己DIY机器人吗?!
  一大串充满神奇奥妙而又让您望而却步的元器件让您犯难吗……数码管显示、LED发光二极管流水灯闪烁、继电器开关控制、蜂鸣器演奏乐曲、步进电机精确定位、伺服电机(舵机)方向角、LED点阵字幕条屏、LCD背光液晶显示屏、键盘扫描控制、红外线/超声波/FM调频编码遥控/报警、及系列传感器如何与单片机接口连接控制(包括常规的光控/声控/水控/碰撞/电磁/触摸/振动传感器、555单稳态延时控制器、无稳态高品质波形振荡电路、双稳态触发器等)
  用我们的51单片机BASIC语言套件,学习以上元器件和传感器的应用,你就可以轻松地制作许多实用的智能控制器模拟电路板了,比如:
  霓虹灯控制器、LED点阵广告滚动字幕屏、电梯控制器、洗衣机控制器、自动抽水泵控制器、电脑抢答器等等……

  以上这些技术您只要购买我们的学习套件,我们保证您不出一个月可以学会全部的上述传感器和元件的BASIC应用编程,可以让您在最短的时间取得51单片机编程的成就感!甚至可以给您的某个相关设计项目节省宝贵的研发时间和人力、物力、财力。

  当然,如果你还想继续深入学习汇编和C语言,这也是不矛盾的,我们所有的元件,都是可以通用的;我们的学习套件,就像一套高效入门/开发工具一样,让你消除51单片机编程的恐惧,让您一门心思用在流程优化分析上,不用为编程语言的原因而不敢前行!!!

  现在马上打电话,我们还优惠赠送51单片机生动的多媒体教学光盘、还特别赠送智能机器人设计原则教学光盘,其中对机器人设计DIY制作中常用技术进行了专业讲解和分析,比如:轮式红外编码盘的原理与制作、步进电机的分类与相位控制原理、抗干扰超声声控发射接收器制作、红外线及FM调频编码遥控发射/接收器设计与制作、避障/灭火/爬虫/步行/平衡机器人关键机构设计方法和编程方法等。

  我们工作理念是“超越梦想,感动未来,从我做起,振兴中华”,以我们绵薄之力为,为广大智能电子爱好者提供我们小小的帮助!
--------------------------
最新51单片机BASIC语言高效综合开发板(基本组合内含编程器、仿真实验板、数据线、软件光盘、并送AT89S51、AT89C51、AT89C2051芯片各一块)

  简易版 350元 (内含有数码管、LED发光二极管流水灯、继电器、蜂鸣器和相关BASIC语言例程及编译器、送51单片机和机器人制作教学光盘)
  实用版 880元 (含有上文提到的全部传感器和相关BASIC语言例程及编译器、送51单片机和机器人制作教学光盘)
  专家版 1980元 (含全部传感器和相关BASIC语言例程及编译器、送51单片机和机器人制作教学光盘、51单片机BASIC语言全部相关指令分类详解和相关各种传感器及元件的基本用法及与51单片机连接的典型电路图用法详解)

  企业版  代码长度无限制扩展解决方案及51单片机Windows应用软件设计方法详解大全(具体情况请联系本人详谈)

  以上均为一口价包普邮,量大优惠;快递请加邮寄费25元。

--------------------------

专业PCB、单片机设计、回收/维修笔记本电脑

专业单/双面PCB设计,三片起定做,量大优惠:

专业的PCB生产厂家:
单面板 0.03-0.07/平方
双面板 0.1-0.15/平方
制版费  单面板:0.7/平方
       双面板 0.9/平方

专业51/AVR单片机程序及电路设计

回收各种旧、坏笔记本电脑

专业维修各种笔记本电脑软硬件故障

--------------------------

付款方式:

1、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

帐号:95599 8007 10584 86110
户名:胡旭晖

2、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

账号:9558 8041 0010 7217261
户名:胡旭晖

3、交通银行借记卡

账号:601428 6079 7420107
户名:胡旭晖

4、邮政汇款地址:
(361003) 福建省厦门市文园路邮政1#
电话:13779966800  0592-8229562
QQ:889778
Email:c51basic@yahoo.com.cn
     c51basic@hotmail.com

请按照上述方式汇款,并在汇款后按照以下格式通知我们:

   如果您是从银行汇款,请务必及时通过电话、E-mail或短信等方式告之我们您的姓名、联系地址、电话、所汇款银行、金额、日期时间、及您所要购买产品的品名和数量等详细说明,以便我们准确无误地给您发货。

【姓  名】(请填写身份证上的真实姓名)
【地址邮编】(可安全收到包裹的地址)
【电  话】
【汇款银行】(以便我们快速确认)
【汇款金额】(核对确认)
【汇款时间】(指填写汇款单的时间)
【购物清单】(务必写清品名和数量)
【 E-mail 】(方便售后跟踪服务)

  如果您是从邮政汇款,也请您在备注中写清相关内容或另行通知我们,我们会在到款确认后2个工作日内发货并通知您。